楼主(2010-05-17):
我设计了一个病床系统,输入时82个点,输出是59个点,请问要选什么型号的plc,现在作报告要用,谢谢各位大虾们了。

网友A:
只是呼叫(或者加应答)、给个信号么,开关量的、还是?

网友B:
简单. 三菱的PLC满足.绰绰有余

网友C:
点数超过了128点,那就用FX2N的FX2N-128点的,输入输出各是64点,再加输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呼叫(或者加应答)、给个信号么,开关量的、还是?

是的,输入都是开关量,输出是灯泡和数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三菱的PLC满足.绰绰有余

 废话,讲点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数超过了128点,那就用FX2N的FX2N-128点的,输入输出各是64点,再加输入扩展

 对不起,现在对扩展还不了解,有什么资料吗、?或者帮讲一下。谢谢

网友C:
普通的I/O扩展没什么特别的,
当PLC点数不够时可以扩展这个
8点的扩展FX2N-8EX,16点的扩展FX2N-16EX,扩展的输入可以和主机上的输入点一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三菱的PLC满足.绰绰有余

  废话,讲点实际的。

你说的基本上也是废话! 包括你问的问题!

楼主:
你不懂就不要回答,

网友D:
FX2N-128MR主机加两个FX2N-16EX扩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