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机器上经常烧坏,PLC------触摸屏等
是怎么回事
接地是好的
厂家说不能接地,要是不接地的话漏电的话,那不是对操作工的安全有影响了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烧坏的呢?烧坏的是哪个部分
在使用触摸屏和PLC的时候,插拔电缆最好是在断电情况下操作,如果带电操作,有烧坏通讯口的功能

网友B:
电源上有问题。
1,不知道是不是装了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不可以接地的。再者变压器是不是有瞬间高电压产生。
2,工厂配电不合理。可能有大的电感电容等设备瞬间放电,产生高电压。
3,尽可能的让触摸屏用开关电源。不要用变压器供电。
4.第一条的可能性最高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烧毁,就要先检查供电电源部份,大多PLC支持AC110V供电的,可以用变压器变成110V再用;

网友D:
烧什么?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设备漏电造成------将信号的拆了-----一般企业不会单给plc等单独接地。
拆开plc看看就知道了------一般由地引起的烧坏会有痕迹

网友E:
是的啊。现象要说的明确一点

网友F:
你关键坏的是哪部分,一般主要 是通讯口,别的都是很少,我们用的 欧姆龙  西门子 就是偶尔通信口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