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变频器品牌众多.所用模块型号繁杂.一旦IGBT损坏找不到原型号是很令人头痛的事情.
我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实验了一些偏方解决这些问题,在客户催要比较急的的时候大家不妨一试.在此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能抛砖引玉.
模块整流部分损坏changsuo老师已有介绍.不再赘述.着重介绍一下逆变部分损坏的应急修理方法.
接到模块损坏变频后首先是粗略判断IGBT那个单元坏掉了,用模拟表测量直流母线正负极对三相输出端正反向阻值可以很轻易判断出来.然后把模块摘下来,打开,就能看到里面的整流,逆变等各单元了.用小锥子之类的工具小心把损坏的IGBT引线挑开,使它与别的电路彻底脱离联系.然后把模块装回变频器通电启动(一定注意在模块供电端加灯炮做保护哦).测量母线对输出端电压看还有那个单元不正常,如果有的话拆下模块重新去除坏单元.
然后在变频器模块旁边散热片找空闲位置打孔套丝,根据损坏单元数量安装电磁炉用IGBT管FGA25N120(经过试用,这种管子质量比较好)记得垫好云母片绝缘.然后焊接引线,G,S,D与模块各极一一对应.重新串灯炮通电启动,测量三相输出是否缺相,平衡,如果有就要检测对应单元的驱动电路,直至修好.
好了,最后组装好机器.测量外壳对输入输出绝缘.

网友A:
这种方法,可谓低成本修复法,但操作上有一定难度,其它元件及元件引线也已经受损,因而修复成功率不是太高啊.

网友B:
思路决定出路,年轻人确实需要有敢于在科学的梦境中幻想和打破传统模式的创新思维。在修理变频器时,如果你是给别的用户进行商业性修理,那你就要对用户负责任,要用比较成熟可靠的方法处理。如果是自已用为了降成本,你就可以大胆的创造性的发挥你的奇思妙想,施展你的才能,无论成功与否,相信你都会有所收获得到锻炼!

网友C(2010-12-19):
现在不是有许多小功率变频器用IGBT管子,只要管子质量好,绝缘散热处理好就没有问题
散热确实是大问题,模块用导热比较好的磁片,还有工艺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做的.
产品质量也很难说,工业品与电磁炉用的要求不一样,低温环境没事,高温环境IGBT管子就不稳定了

网友C(2011-11-17):
昨天用36A全桥代替易能2.2KW变频器一体化模块里面的整流部分,IGBT部分还没有替代过.散热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D:
我已用楼上的方法修复了6-7台7.5以下的变频器了;效果还不错.能满载运行.不过IBGT的电流要选择比模块的大一个级别的,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思路决定出路,年轻人确实需要有敢于在科学的梦境中幻想和打破传统模式的创新思维。在修理变频器时,如果你是给别的用户进行商业性修理,那你就要对用户负责任,要用比较成熟可靠的方法处理。如果是自已用为了降成本,你就可以大胆的创造性的发挥你的奇思妙想,施展你的才能,无论成功与否,相信你都会有所收获得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