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书中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今天收到了在淘宝网上买的咸老师的两本变频器维修的书,刚拿到就迫不及待地翻阅了起来!我先拜读了咸老师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花了半天时间细细地看完了前两章,感觉受益匪浅!在此之前一直都认为变频器的维修技术对于像我这种刚步出校园,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今天当我拜读了咸老师的书后,就感觉其实变频器的维修技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不可攀!
 在此真的很感谢咸老师为我们这些对技术求知若渴但又很懵懂的新人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材料!正如咸老师所说现在市面上一些有关变频器的维修书籍奖的都比较空洞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能对变频器的维修产生实际的效用。而咸老师的书中通过剖析电路构成及原理并将自己的维修实例穿插其中很生动很直观地向大家展示了变频器的维修的实际操作方法及注意点!这样的文章所阐述的技术就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
这是小生的一些读后感,如今在关于技术传授的书籍中很难买到一本好书,如今,有幸让小弟买到了此等佳作希望与各位在技术的道路上探索的前辈们分享一下!
晚生才疏学浅想不到什么华丽的辞藻来表达我对咸老师的感激之情!唯有一句”谢谢。。。。“

在阅读过程中有一问题想要向咸老师请教一下:在第二章第二节主电路上电检修 故障实例1中在安川616G3型55KW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漏极与源极间并有一个MS1250D225P和MS1250D225N的保护元件,请问此元件怎么检测其好坏!
另外,在16页第二章东元700PA 37KW变频器的主电路电路图中U V W的引出点图中画错了(制图时没看清楚) 还有请问其中并联在储能电容两端的电阻是放电电阻吗?如果是的话,请问在变频器的主电源断开时将储能电容中的电能消耗掉对电容式一种保护吗?

网友A:
哈哈!不用谢我,我赚稿费,你花钱买书,正所谓各取所需。你感觉有用处,这是我的欣慰啊。
   1、MS1250D225P保护元件,提供IGBT反向电流的通路,抑制反压的幅度,起到保护IGBT模块的作用。如图中所示,该器件内含二极管一只和电容器一只。其电容有较大的容量,如1uF。该器件为三引脚元件,可由电阻测量法,测出内部电阻值;可用电容表从两引脚测出内部电容值。简言之,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测量其好坏。
   2、16页,U、V、W引线没画对,是我校对不细,希望再版时改正吧。
   3、并联在储能电容两端的电阻是放电电阻,但是停电后电容的放电电阻。停电后,将电容上所储存的电荷进行释放,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以防人体触及造成电击。不牵扯对电容的保护,因阻值较大,也形不成对串联电容的均压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导!
 现在我又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咸老师:在此电路中,您在书中写道“当光耦合器DPH2导通时,将振荡信号由DU2的3脚引入到晶体管VT22的基极,进而驱动功率管VT3导通”其中我不太清楚VT22与VT33的导通是如何来分析的?

楼主:
另外:多谐振荡器输出的波形是矩形波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上学时候电子线路没有好好学!现在VT22与VT33的导通关系已经看懂了!

网友A:
非常抱歉,VT22的符号有错,在校对清样时,已经改过来,但印刷时还是错了……类似的错误可能还有,有时图形有小错,但文字叙述多半是对的,请注意与文字对照!VT22实为NPN型三极管,发射极箭头向外,下部为发射极。现图形中误为PNP型三极管,而且将集电机误为发射极!
   VT22与VT3二管构成复合放大器,等效为一只NPN型三极管,将振荡器3脚输出的矩形脉冲进行放大后,驱动可控硅。
   振荡器,为时基电路,接成多谐振荡电路,其引脚与功能应该与NE555相似。输出振荡频率可能达kHz级。CPU输出的控制信号经由DPH2,控制复合放大器的导通与截止。上电期间,复合放大器处于截止状态,主电路储能电容经由充电电阻进行充电,充电接近结束后,变频器开关电源起振,CPU检测主回路直流电压达一定幅度后,输出信号使DPH2接通,复合放大器工作,将振荡器的信号由VT22、VT3进行功率放大后,“触发”可控硅导通,变频器的整流电路接成三相全压整流电路,变频器进行待机状态。
   可控硅的触发信号,其实是“胡触一气”的,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移相触发或过零触发。很高频率的触发脉冲随机性加至可控硅的栅极,使其在承受正向电压时,即刻导通,可控硅导通时,形同普通整流二极管。
   只要使可控硅的栅、阴极流通一定量的(正向)直流电流,这个电流可称之为触发电流,可控硅就能导通。假定一直通以固定直流,可控硅便会一直导通。该电路通以频率脉冲,只是为了降低触发功耗而已。
   DPH2光耦合器,如同一只命令开关,受CPU指令的控制,进而控制复合放大器的通断,进而控制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通路,实现对可控硅的通/断控制,其实是进行上电期间对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进行缓充电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学时候电子线路没有好好学!现在VT22与VT33的导通关系已经看懂了!

   如果VT22如图中所示,为一只PNP型三极管,与VT3构成PNP型复合放大器,电路也是成立的。但其导通与截止,便不再受DPH2的控制了。
   将VT22换成发射极接地的NPN型三极管,复合放大器便受DPH2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学时候电子线路没有好好学!现在VT22与VT33的导通关系已经看懂了!

    如果VT22如图中所示,为一只PNP型三极管,与VT3构成PNP型复合放大器,电路也是成立的。但其导通与截止,便不再受DPH2的控制了。
    将VT22换成发射极接地的NPN型三极管,复合放大器便受DPH2的控制了。
如果VT22是按照图中的那样是PNP管的话,只要开关电源一起振,VT3就直接导通了从而晶闸管就直接被触发了对吧!

楼主:
呵呵,书中虽然有几处小失误但是通过咸老师通俗易懂却又不失生动的文字解释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呢! 另:出版社貌似有点不负责任,作者都已经校对改正过来了,为什么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没有改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