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能通信

楼主(2010-05-17):
各位大侠我的三菱FX2N不能和我的电脑通信,在别的电脑可以通信。串口设置我也检查了没问题啊。是不是跟系统有关?

网友A:
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B:
电脑的问题;

楼主:
哪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C:
修(换)电脑

网友D:
或是看能不能再扩展个串口出来

网友B:
用USB-COM转换器试一下;

网友E:
这台电脑和所有FX都不能通讯吗?是的话,还是换PC系统,重装FX软件。

网友F:
肯定是电脑系统或者串口问题

————————————————————————
广州合邦自动化

网友G:
估计是你的电脑上的COM口 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H:
那很明显了,你电脑设置,或硬件有问题, 遇到这样的事情最纳闷了

网友I:
电脑上的COM口 问题

网友J:
我也碰到过这样忧闷的事,用SC-11和我的笔记本自带串口有时能和三菱PLC连上,有时不能,连接不上时倒还是那个USB-09的能连上。直接的串口连不上还得用USB转的倒能连上,忧闷呀。

网友K:
串口与别的设备能否通讯,若能,则是好的,看看设置.若不能与其它设备通讯,则串口有问题.

楼主(2010-06-18):
是电脑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