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本人今天做了一个伺服系统,负载通过传送带与伺服电机连接。当PLC有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时,伺服电机运行不顺畅,明显有停顿现像,而且运行不久伺服驱动器就发出过载报警,伺服电机停止运行; 让伺服电机空载运行,可以很顺,而且不出现报警;伺服系统是从一台老机台上拆下来的。伺服电机功率750W,负载用手可以轻易转动。请高手帮忙看下,真的是负载过重了吗?

网友A:
可能有参数没有调好。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伺服?

网友B:
增益设置的问题.!

还有机械刚性等级也要设置!

网友C:
看能不能对伺服参数做初始化。可以的话先初始化。
不能初始化的话,只能一个一个校对。

网友D:
负载用手能转动,并不代表电机就能带的动
有可能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