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高手引路:我急需pt25温度传感器,能在网上搜到的都是pt100的,所以请教各位啦!我想要具体的型号,再次谢过!!

网友A:
目前PT25热电阻都是高精度的,大多是作为标准表来使用。型号为WZPB 。昆明大方自动控制科技有限公司有产品 。

网友B:
PT25还是第一听到啊,不清楚哦

网友C:
以前只听过PT100D的

网友D:
只用过PT100和PT1000的

网友E:
我经常会接触到PT100,PT25的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