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线和N线连通?

楼主(2010-05-17):
电表箱中看到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PE线和N线连接起来

网友A:
保护接零系统

网友B:
去查一下TS/TN。。。等供电系统就清楚了。

楼主:
保护接零系统是一根保护中心线,这里PE线、N线分开了应该不是TN-C系统

网友C:
tn--s系统,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严禁混用

网友D:
为什么 用4极断路器?而不用漏保??接线严重错误 ,第一 ·不能把N线接在断路器上,这样断路器断掉会使N线也断掉,严重错误。4极断路器的第四极是控制二次回路,就像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和DZ108断路器的辅助触点一个道理。第二·必须按规定加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