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我想用2个编码器  一个PLC  G7安川变频器控制电机自动正反转   如  当我稳定的速度情况下转动一个编码器到了一定的数量的脉冲 电机开始加速正转 正转到了一定的位置自动开始反转  减速反转一定的位置停止运行   请教高手帮我制作个链接控制方案

网友A:
两个编码器的数据传入PLC,PLC通过计算控制变频器。

网友B:
那你还用PLC干吗 呀   用安川变频器加PG卡就好了  简单控制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点加外部频率指令的脉冲序列输入就好了

楼主:
3楼
可以具体的介绍下吗

网友C(2012-05-13):
我觉得把两个编码器换成两个接近开关,降低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