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请问怎么用传感器检测皮带的线速度,用什么传感器?怎么用FX2NC PLC程序 判定速度是否合格?有实例就请发到邮箱:245732205@qq.com

网友A:
传感器的响应时间要能满足你的速度要求,输出的信号要是PLC能接受的信号
FX2NC,可以用高速计数计算,也可以用SPD指令,这指令怎么用,三菱的编程手册上是有说明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B:
主要取决于你需要的精度,一般做法是在皮带传动侧(相对抖动不是很剧烈的地方),安装一个反馈器,例如铁片等,对应安装一个接近开关。
则旋转一周,开关动作一次,对该时间做监测,用皮带周长/T,即为线速度。转速快的话,可以2转计时一次,甚至更多,具体操作就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C:
输送带不是电机减速机带的吗?为什么不可以用编码器呢

网友D:
测速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送带不是电机减速机带的吗?为什么不可以用编码器呢
支持用编码器,这样子测得的比确准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