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616G5

楼主(2010-05-18):
各位请教一下,安川变频器G5的测温元件是什么的,安装在那里?谢谢!

网友A:
小功率变频器的测温元件是在功率模块内部的,测温信号经端子输出.其内部电路可能为一只热敏电阻,或有简单测温电路.
大功率变频器,一是采用常闭点式热继电器,如同开水器的温控开关差不多.但大部分采用热敏元件(热敏电阻),在逆变模块附近,安装于散热器上,经二引线将信号送入线路板.
616G5,我未经手过,想来温度检测不外乎上述三种方式.
此外,三引线式散热风扇,损坏时,变频器也会报出OH过热故障.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些变频器,有对风扇状态的检测电路,风扇损坏时,也报过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