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

楼主(2010-05-18):
西门子程序中的DB.DBD和DB.DB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再是,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BD代表  该变量为数据块中的数据,数据长度为双字。
DBX代表  该变量为数据块中的数据,数据长度为1个位。

双字=2个字=4个字节等于32个位,区别明显吧~

楼主:
谢谢啊,西门子程序怎么个读法,有点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