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用西门子PLC200怎么控制两相步进电机,电机型号为:AM-2H2A8,接线端为A,A-,B,B-,GND,VH,FREE,DIR,PLS,5V,接线不知怎么接,用PLC200怎么控制,有没有相关资料给参考一下啊,最好有相应的程序

网友A:
使用通用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看了模块说明书就清楚了,很简单

网友B:
呵呵;你不用步进驱动器??

网友C:
看驱动器的说明就知道了,A,A-,B,B-是接电机的,GND和VH接电源,DIR是方向信号,PLS是脉冲信号

网友D:
就是的啊?找买电机的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