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我是利用伺服放大器给伺服电机加载,来测试变频器的特性,选择转矩控制模式,当通过参数P.26给伺服电机加载时,伺服电机会出现很大的声音,但当变频器运行起来后,没有那种声音了,停止后声音会再次出现,请大侠们解惑,谢谢

网友A:
选择转矩控制模式,当通过参数P.26给伺服电机加载时,伺服电机会出现很大的声音。P26只是输出转矩的%数,不是加载。

网友A:
给伺服电机加载可以通过机械方式来加,加载后负载的转动惯量会加在,这时伺服放大器会通数法得出转动惯量的变化。会输出不同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