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昨天公司停电,临时用发电机发电,可启动发电机后配电柜的断路器老跳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发电机漏电吗?

网友B:
带漏电保护的那种 公开不能用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2010-06-23):
你的发电机跟系统用电是怎么切换的,如果不是四极切换就是造成断路器的零序动作.

网友E:
看看你的断路器的使用说明,看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跳闸!
发动机发出的电三相不平衡?

网友F(2010-07-30):
可能是欠压保护动作,

网友G:
可以查看欠压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或是接触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