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CPU型号为:CS1H-H   CPU63如何设置与电脑进行通讯,我用的是9针线,COM1口通讯,但是插上数据线,一点在线的话,鼠标就动不了拉,而且电脑处于一种死机状态,拔掉数据线后,电脑鼠标才可以动.在此请教各位师傅,希望大家帮忙下.尽量说详细点怎么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数据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对不对?
数据线是对的

网友B:
笔记本?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那么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停用一切省电模式~~

网友C:
查计算机设置-----com口冲突
软件问题-------不论数据线正常与否联不上PLC,最后都要有提示
病毒------杀一下
因不清楚具体情况,1,3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那么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停用一切省电模式~~

Regards
是笔记本,但是我连的时候是插有电源的啊。

网友C: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本联,usb供电能来可以考虑,你的本自带com?不带主要考虑com口竞争,拔了鼠标试试

网友C:
对了,你不会用了1-3UBS转换吧

网友D:
不用鼠标,看是否能动

楼主(2010-07-24):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笔记本电脑串口有问题,串口坏的,换个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