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急求,安川G7变频器报VCF故障,在说明书上查不到,是什么故障?

网友A(2010-07-20):
安川G7系列变频器在使用中有时会出现VCF故障, 这个是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原因可能是:
1、主回路电容因时效变化等而导致容量不足
2、变频器模块不良
3、输出缺相
4、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5、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连续失调。
解决办法有:
1、更换大电容器
2、调节载波频率
3、减轻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
4、更换变频器驱动板或模块

网友B:
一般是电机缺相
我们公司在工作中碰到过好几次VCF故障都是因为电机定子接线柱熔断了

网友C(2013-10-29):
驱动板的概率大一点,电容中性点检测电路也在驱动板上,由LM339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