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在哪个版块发,就先发在咱人才济济的电工版块吧

我一直不理解什么是模拟信号,什么是数字信号?

在百度也搜了,都说的太“官方”了,不能理解!

有哪位高人可以通俗的讲下什么这两种信号,比如可以用形象的比喻!

在百度可以搜到的官方答案就不要跟帖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平常用的交流电其实就是模拟信?!

网友A:
说的没错
模拟量就是连续的,而数字只是单一的0与1,属于阶梯的

网友B:
模拟信号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而数字信号在理想的状态下可以说是一个越变,直接从0-1或1-0.

网友C:
比如0-10V,0-20mA这样的信号就是模拟信号;
电磁阀的通断用的信号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D:
兄弟啊?你该回家好好看看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啊?你该回家好好看看书啦!
我就是不懂才问出来的啊,也不是搞这方面的,只是疑惑想了解下!

其实看似简单的东西,想完全弄懂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这个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理解,但只是自以为是的理解!不知道楼上的这位怎么样?

这就好比1+1=2  我也理解,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也应该知道吧,有谁能把这个超级简单的问题给论证出来????

网友E:
如压力,流量,温度等是模拟量;开关,线圈等是数字量。开关通就是1不通就是0,线圈吸是1 不吸是0。我个人认为能以1或0表示的量应该就是数字量,而压力,流量,温度等有一定范围的值就是模拟量。

网友F:
开关 的开与合 就是数字量, 123456789这就是数字量 从1变成2 是数字量 。模拟量就是 一条小河 流水的快与慢 就是模拟量 。假如把这条小河一下子给堵死这成了 数字量

网友G: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本来就没多少区别。
数字信号只是把模拟信号抽象化了而已。
比如你从A走到B,如果你需要考虑走过去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量就是模拟的。可能你需要1年才能走到。如果不需要考虑这个过程,0.00001秒就能走到,那基本就能算数字的。

说来说去,道理差不多就这样,关键还是要能看懂“官方语言”

网友H:
模拟可以理解成(模仿)。如音乐信号模仿的是录音现场的声波,电波形与声波形有对应的关系。
数字可以想像成(再生)。模拟电波形被数字化后以二进制 0 或 1 的形式表达(一连串的电脉冲,高电平代表1 底电平代表0)。数字信号最后在终端起作用时将被还原回模拟信号(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