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控制器

楼主(2010-05-18):
各位高手:
     请问电子凸轮控制器跟普通的凸轮控制器原理一样的吗?它是怎样执行控制的呀?

网友A:
我认为电子凸轮控制器与普通凸轮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它都开关量的作用、可以用顺控指令INCD 即可,但我不知你用于何处?

楼主:
谢谢楼主!我是用在压力机上液压保护的

网友B:
控制器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0-360度,再任意设定动作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