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我手头有3个40W的单相异步电机,想自己D个小木工车床
,单个的功率肯定不够,我想把3个电机同时作用到一根轴上做动力,这样行吗?
请高手帮忙哈,另外就是电机能否直接通过改接那3根连线来达到反转的目的(不需要正反控制,直接和原来转的相反就行了)
比如原来是红 黑 白(※),如果反转改怎么接呢?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可能效率会低一点。做之前先确认方向,否则可能出意外哦。
任意两相线对调,就能实现与原来转向相反。比如原来接线是
1、红
2、白
3、黑
那么现在可以是
1、红
2、黑
3、白
或者
1、黑
2、白
3、红

网友B:
呵呵;直接换个大点的电机,用不了多少米;

网友C:
我感觉这样做不太安全吧。

网友D:
这样做,好像不什么安全吧

网友E:
把那3个卖了
去买个大一 点的

网友F:
要是单相电机只有3个抽头出来的话好像是没办法改变其转向的!

网友G:
这样做看起来是省钱了但是所带来的隐患你考虑过吗?如果烧一个就会接着烧第二个 得不偿失 买一个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另外你要注意你用的是单相电动机 2楼的答案好像跑题了你要注意看!!!

网友H:
单项电机三个线有一个是地线在外面是 没有办法反正转的只有在里面改才行的,三台电机在一起使用的话是不会理想的。

网友I:
并轴连接可以但是
楼主最好换个大功率的  这样也是对操作者负责

网友J:
单相电机出3个抽头 是可以 正反转的 . 假如A-B接电源是正传,那B-C接电源是反转 。也有出来4根抽头的,分别是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来判断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阻值最大的肯定是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的串联,一般运转绕组阻值比启动绕组阻值小,由此来接启动电容

网友K:
我感觉这样做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