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请教各位高手,OMRON CP1E,与人机PWS6600S-S,臬才能通得上,我用RS323,人机是COM2口,就是接不上,又没报故障人机上面,请问是线有问题吗,要用什么样的线才好

网友A:
线没什么特殊的
接线图手册应该都有

网友B:
不是线的问题就是设置问题,不会是屏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