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0-05-19):
能否用单相电源设定三相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要看什么变频器了,一般的变频器都是采用直流母线给控制电源供电。也有通过外部直接输入控制电源的,
电子板上电,即可设置参数了

网友B:
西门子 MM系列的就可以啊

网友C:
有的变频器380V的你接AC220V,显示低压报警,所有按键都失效,这种你只能用变压器升到单相380V就可以调试了;
三菱的是可以用AC220V调参数的;

网友A:
所以说,设置外部供电和内部供电两种供电方式的变频器,就比较方便用户了。还有就是,从这点来说(控制电源的由来),变频器制造商推荐的使用方法,要求用户使用变频器输入侧不轻易断电的操作方法。以防止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频繁的充放电而减少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