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求助 请问一个莫迪康PLC指令
莫迪康PLC梯形图中的输出点,一些时候是用(L)这个符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套系统太老,很难找到它的资料。好象是莫迪康984系列。
多谢了

网友A(2012-07-24):
用(L)这个符号,latch,表示锁定,相当于置位了,但复位指令我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