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10-05-19):
浮点运算后显示的是3.500,如何让它显示成3.50,就是说小数点后的位数如何控制呢?

网友A:
这样的显示在触摸屏中可以设置显示几位

网友B:
以下是维纶触摸屏里设置PLC中D490的浮点数的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