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坏蛋?!

楼主(2010-05-19):
话说有十二个鸡蛋,有一个是坏的(重量与其余鸡蛋不同),现要求用天平称三次,称出哪个鸡蛋是坏的!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得出的

网友B:
太简单了

网友C:
这么多人说是老题了,怎么没一个人说出答案啊~~~
专业成就可能!

网友D:
百度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E:
这个好像上初中时做过;

网友F:
第一次在天平两边各放6只鸡蛋,轻的一边肯定有一只是坏的。第二次将轻的一边的6只鸡蛋在天平两边各放3只,轻的一边肯定有一只是坏的。第三次将一边有坏鸡蛋的3只鸡蛋在天平两边各放1只, 轻的一边的那只肯定是坏的, 如果天平是平的,剩下的那只鸡蛋就是坏的。

网友G:
重量有差别吗

网友H:
以前读书的时候玩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在天平两边各放6只鸡蛋,轻的一边肯定有一只是坏的。第二次将轻的一边的6只鸡蛋在天平两边各放3只,轻的一边肯定有一只是坏的。第三次将一边有坏鸡蛋的3只鸡蛋在天平两边各放1只, 轻的一边的那只肯定是坏的, 如果天平是平的,剩下的那只鸡蛋就是坏的。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关键是谁能肯定坏蛋一定比好的轻?  理由是什么?

如果是比好的重的话,而上面这位仁兄的方法选择的是轻的6颗,在你把这6颗再分成一边3颗称的话,发现天平是平的!  你惊呼,哦!是在那6颗里面,但迟了,你只有一次称的机会了,呵呵!

网友J:
如果说这题简单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知道“坏蛋”比“好蛋”轻还是重,否者就不这么简单了。

网友K:
楼上说的对,在缺少一个条件的情况下,这题还真是不太好做哦

网友L:
有请专业答题者

网友M:
还让我想起一道 分 水的题目;和这个类似;具体是什么想不起来了

网友N:
一个一个滴敲开就知道了。还称什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