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接线问题

楼主(2010-05-19):
请问单相电表只接进火线、出火线和进零线出零线不接,用户的零线同其他用户合用有影响吗?为什么?

网友A:
只要接对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影响,零线在电表里的作用就是让电压线圈正常工作,接一条也就够了(零线的两个接线端本来就是短接的).但这样很容易窃电,一般只作内部使用.

网友C:
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