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工厂有一台波峰焊用的是台达小型变频器(VFD007M21A),工厂生产的是收音机,但现在一开运输和波峰(都是变频器控制)。调试位就调试不到!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变频器的干扰吗?用滤波器能改善吗!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运行所产生的干扰.改善方法:
1\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2\在变频器输出\输入端串接噪声滤波器;
3\串接输入\输出电抗器;
4\将输出线装入铁管中.
5\将输出线套磁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运行所产生的干扰.改善方法:
1\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2\在变频器输出\输入端串接噪声滤波器;
3\串接输入\输出电抗器;
4\将输出线装入铁管中.
5\将输出线套磁环.
我想说的 都被你说完了,不过你更专业 呵呵

网友A:
哈哈,三楼的朋友,下次要抢在我前面发言啊,我一定给你加分啊!

网友C:
变频器的低频干扰所致。

网友D:
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干扰,但对收音机会不会还有影响不好说;

网友E(2011-06-26):
变频器是个较大的干扰源,PLC 与变频器一起工作,必须对PLC 的电源、输入、输出端口进行隔离处理。脉冲信号可以用MHM-02、03系列进行隔离转换处理,差分信号可以用 MHM-06\07 进行隔离互转。 4-20mA 电流信号可以用 MHM-05A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电压信号传输容易受到干扰,最好用MHM-04B 将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 电流信号再用MHM-05A隔离。这样的综合处理可以有效提高PLC 对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F(2013-12-30):
回复 网友E:
还有把变频器安装的位置远离调试位,或把变频器装柜子也是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