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0-05-19):
一台ABB的ACS143-1K6-3变频器出现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后频率升降正常,但无输出。请问如何查修!
目前的检修结果:
1、驱动模块IR2233的VCC脚有15V电压
2、断开触发与相应模块管脚后开机测量HO1、2、3脚无输出。
至此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惭愧,没修过ABB的变频器.但查了一下IR2233的外文资料(我不懂英文的),这15V应该是驱动IC输出侧的供电,即驱动电压.另外,驱动IC的输入侧,还有一供电支路,一般变频器是由+5V经稳压或稳流电路处理后,加至驱动IC输入侧的.
   楼主应该下力气,检查从CPU脉冲输出引脚至驱动IC脉冲输入脚的相关电路.CPU与驱动IC之间,往往加有一次同相或反相隔离电路,如74LS244电路等.检查的重点有2:一是检查隔离级电路IC的好坏,二是检查驱动IC输入侧的5V供电回路.极端情况下,CPU脉冲输出脚损坏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啊.
   而上述故障,往往是操作显示面板,运行指示与频率显示均正常,而变频器无输出电压.

楼主:
真是太谢谢咸老师,百忙之中给予帮助,我会按照指点进行查找。

楼主:
近几天的问题查找:
1、IP2233好像只有15v供电。没有找到其他供电端。
2、CPU输出到驱动模块的信号HIN1、2、3和LIN1、2、3直接进驱动,没有其他环节。
3、上电运行后测量HIN1、2、3和LIN1、2、3,其中只有HIN1为5.3V,其他的均为2.5V。
请教咸老师是哪方面的原因致使出现电压不同。

网友A:
对比检测驱动IC输入侧电压,启动与停止应有明显的不同.将各路对比,故障点就暴露出来了.还是检查从CPU脉冲输出引脚至驱动IC输入引脚之间的电路元件,测量CPU能正常输出六路脉冲,排除CPU的原因,再检测中间元件,最后切断驱动IC的输入脚,判断为中间电路还是驱动IC输入侧内部电路损坏.
细心排查,修复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A:
如果由CPU直接与驱动IC连接,可能没有输入侧专用的5V电源了.

楼主:
(如果由CPU直接与驱动IC连接,可能没有输入侧专用的5V电源了.)
那CPU与驱动回路中的2.5V(运行时候电压)和5v(停机时时候电压)是由谁提供的?

网友A:
如果停机时驱动IC输入电压为0V,启动时为2.5V,可能为CPU引脚直接输出.据你所测量,外供电5V应该加至输入侧一端,另一端经由CPU内部电路,形成灌入电流通路.
   还是有一个输入侧的外供5V电源.但外供回路是正常的.也不用查它了.只须检查启动时,哪路仍为5V?是光耦输入侧开路性损坏?还是CPU引脚内电路或脉冲传输电路不良(有开路现象)?
   故障环节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楼主:
根据咸老师的分析,检查结果如下:
1、开机提升频率后其他5个脚为2.5V,故障管脚为5.1V。
2、停掉变频器后其他5个脚为5.1V,故障管脚为5.1V。
3、拆开CPU处一好一坏两个管脚,同样检查开机和停机时的电压。好的有上述逻辑的变化,而有问题的始终是5.1V
根据上述现象是否可以判断为CPU问题。另外为什么一个脉冲不输出而导致三相全部不输出呢?

网友A:
另外为什么一个脉冲不输出而导致三相全部不输出呢?
  检查驱动IC的(正\负)供电,如下三臂驱动IC共用一组驱动电源,正供电丢失或不良的话,则只有上三臂IGBT输出,不成形成输出电压回路,故检测不到输出电路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