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海泰克触摸屏(PWS5610S-S)可以在通电后(不按RUN键)自动进入预设起始画面  或断电前的画面吗?请教请教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用程序做,好多触摸屏会有一个存储画面地址的软元件,控制这个软元件的值就可以做到显示哪个画面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呵呵;说明书没有看;
断电把后面的DIP7开关位置改一下再送电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有画面寄存器地址,应该就可以。看一下GOT系统参数相关的数据。

网友C:
呵呵;是DIP开关的原因;
SW7你放到ON位了,断电放到OFF上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在通电后,自动进入预设起始画面  .应用----工作参数-----预设起始画面.

断电前的画面,这个好象不能设定.

网友C:
每次开机按F5才能进去的话,就是DIP的设置了;

网友F(2010-07-16):
海泰克触摸屏(PWS5610S-S)可以在工作参数里预设起始画面 .
断电前的画面一般不能,但断电前的画面和预设起始画面是同一画面,那就可以.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好好 看看说明书

网友H(2010-09-02):
武汉的朋友加群:11761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