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在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的主电路中,两台接触器的主触点如果同时闭合,将会造成三相电源相间短路的事故,使熔断器熔断。
梯形图中的软件互锁电路并不保险,在电动机改变旋转方向的过程中,可能原来接通的接触器的主触点的电弧还没有熄灭,另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已经闭合了, 由此造成瞬时的电源相间短路,使熔断器熔断。此外,如果因为主电路电流过大或接触器质量不好,某一接触器的主触点被断电时产生的电弧熔焊而被粘结,其线圈断电后主触点仍然是接通的,这时如果另一接触器的线圈通电,也会造成三相电源短路的事故。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应在plc外部设置由km2和km3的辅助常闭触点组成的硬件互锁电路(见图1),假设km3的主触点被电弧熔焊,这时它的与km2线圈串联的辅助常闭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因此km2的线圈不可能得电。
为了保证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设备的正常运行,很多设备要求设置工频运行和变频运行两种模式。在工频/变频切换控制的主电路中(见图2),接触器km2动作时为变频运行,km3动作时工频电源直接接到电动机。工频电源如果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将会损坏变频器,所以km2和km3绝对不能同时动作。应在plc的输出电路中,设置与图1相同的硬件互锁电路。
上述的硬件互锁电路在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个漏洞。现场的电气维修人员在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时,可能用手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使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这一操作与接触器的硬件互锁电路无关,如果由此造成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两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同时接通,顶多使熔断器熔断。
如果这种操作使图2中km2和km3的主触点同时接通,将会烧毁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当你在检修时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时,一定要想一下是否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受教了。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B:
经验之谈,实用

网友C:
呵呵;外部互锁是必须的;

网友D:
受教了。外部互锁的同时,PLC软件也应该互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外部互锁是必须的;

网友F:
上述的硬件互锁电路在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个漏洞。现场的电气维修人员在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时,可能用手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使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这一操作与接触器的硬件互锁电路无关,如果由此造成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两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同时接通,顶多使熔断器熔断。
好像不会吧?------一般维修人员,不会2个接触器同时按。

网友G:
这种外部也是要互锁的,不然太危险啦

楼主:
当然不会同时按两个接触器,但是可能一个吸合的时候按另一个。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C:
呵呵;像这种一般要用带互锁的两个接触器,里面有硬件互锁,除了搞破坏,是不可能两个同时按下接通的;

网友E:
还有一种接触器是连体的,本身就带有机械互锁,可以不用外部的电气互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接触器是连体的,本身就带有机械互锁,可以不用外部的电气互锁。

以前我们电梯上就是用那种互锁的,想按下去都不行

网友I:
常识呀,一般人应当不会犯错的

网友J:
现场实际做的时候,基本都会向楼主叙述的那样做。

网友K(2010-06-26):
有点道理,以后都留意一下

网友L:
呵呵以前不懂,互锁没做好,经常发生错误动作或接触器粘死

网友M:
一般只有新人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N:
嘿嘿,外部互锁是必需的,而且是规矩,在非常重要的地方,接触器还应是带机械互锁。

网友O:
硬件互锁这是必须的,是常识

网友P:
plc
受教了。外部互锁的同时,PLC软件也应该互锁。

网友Q:
PLC论坛 可编程控制器论坛
不能说是精华,只能说你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实践才能见真知。没做过之前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想或是理论上的。有许多要在实践中才能锻炼自己 的水平和能力。

网友R:
楼主设置的题目《PLC输出电路硬件互锁的漏洞与可怕的后果》是说的挺可怕的,实际工作中又有多少师傅不加外部电气和机械联锁的?

网友S:
外部互锁是设计人员必须考虑到的。我在90年设计PLC控制90KW电机正反转时就加了外部互锁。

网友T:
实际上设备上很多要求快速正反转的电机都是采用两个接触器连成一体的机械互锁,外部电气连锁保证不了绝对安全

网友U:
楼主所言正是。。。。。。。
谢谢楼主!!!!!!!!

网友V:
要联锁的主要原因是接触器有剩磁,断电了,还没有放掉,那是最可怕的!

网友W:
最基础的知识了,竟然成了 精华 。接触器的正反转或者运行切换,必须外部硬件连锁。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了。。。。
还有,如果怀疑电路或者接触器有问题,检查的时候,首先就是停电检查 接触器的触点了。 这里竟然象是发现了新大陆。。。。

网友X:
互锁是基本常识,是否明白互锁之间是否可靠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Y:
这文章以后最好少发,碰到傻子做什么也白费!一个经过培训的电工,都不会范上述错误,加上精华二字实在是想不明白竟然还有这么弱智的人!

网友Z:
现在的工厂都是要求软件和硬件的互锁,这样更保险一些。

网友AA:
一般情况下应该会设计外部互锁的。

网友AB:
加机戒连锁

网友AC:
大家都说得对,这是基本的概念,楼主提出来也有警醒大家的作用,还是可以顶一下的。

网友AD:
三种互锁你都用了吗?
最低要求:软件互锁
一般要求:硬件互锁
较高要求:机械互锁
使用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

网友AE:
我家领导就做过相当蠢的事,只把PLC里的电路互锁了,外部没有互锁,结果相当严重,总变压器跳闸,接触器爆掉。当时在场的人都傻了。

网友AF:
好久不来了,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G:
PLC程序内与外部硬件接线应该同时互锁啊,这是基础哦

网友AH:
最好再弄个断路器

网友AI:
最为保险的互锁电路
我认为最为保险的互锁电路不光是程序和外部线圈互锁方式,而是在这两种方式上再加上接触器的机械互锁,就是在一个接触器吸合的情况下误操作按压另一个接触器,因为两接触器机械连锁,另一个接触器是无法按下去的,这在工频变频切换电路上尤其重要!

网友AJ:
支持35楼说法

网友AK:
选型时候就用带硬件互锁的接触器就好了。但要没有最好加上...

网友AL:
加外部硬件互锁是必要的,但PLC也应该互锁,这样可以做到双保险。

其实PLC可以增加两个标识接触器状态的输入(X1,X2)作为闭合接触器(Y1,Y2)的前提条件,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加入若干毫秒的延时,这样PLC就不再是瞎子聋子,更加智能化一些。

如果引入PLC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要PLC做什么?直接用继电器得了。

网友AM:
受教了
软件互锁加硬件互锁,安全设计,处处受用

网友AN:
除了新手外,一般情况下不会2个同时按下,所以新同事操作时一定要有人监督。

网友AO:
在这类电路中,软、硬件互锁是必需的,尤其是交流接触器地互锁更重要。
在图2中,KM2释放时,变频器的输出是开路的。有的变频器是不允许输出端开路的,我认为
不妥。这个问题想听听网友的看法。

网友AP:
办法多着呢!怕同时动作可以在软件和电气上互锁、怕继电器粘连可选用机械互锁装置就算用手按两个继电器也不会同时动作。

网友AQ:
软硬件两方面的互锁是原则。

网友AR:
这是常识么

网友AS:
带电时,一路在运行,手按另一路接触器,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灵清。

网友AT:
如果维修人员,同时按2个接触器,那只能说明此人不合格....

网友AU:
学习了
有经验的电气工程师一般都会做软硬双重互锁的。

网友AV(2010-07-27):
这是常识呀 PLC本身就是控制保护 输出的外部接点互锁是电工基础。感谢楼主经验之谈

网友AW:
很基础的东东。

网友AX:
KM2和KM3互锁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AY:
PLC软件互锁的同时也应该外部互锁,双重保险。这是常识。

网友AZ(2010-09-05):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BA:
敬问坛里朋友,温控仪与触摸屏可直接通讯并在触摸屏上设定参数吗

网友BA:
不知坛里有没有热心提供帮助的朋友(有关PLC,触摸屏和温控仪间的)

网友BB:
即然外部互锁了,一个吸合的时候你再按另一个,那么前一个就断开了,何来短路之说,就算前一个接触器的短路环坏掉了间隔的给予下一个接触器接通的条件,用手按下一个接通的时候,上一个也就没有了接通的条件了,只有在触点焊死了弹不开的情况下,用手再按下另一个才会出问题,

网友BC(2011-01-12):
硬互锁非常重要。不可忽视啊

网友BD:
如果有互锁且接触器正常的情况下,只按一个接触器是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BE:
单说最后面一个问题,凡是有能力资格维修的应该都不会同时手动按下KM2-KM3,其余的2个外部互锁问题在常用的电路中都是有需要的,这点相信大部分的设计人员都应该可以注意的到的,另外除了梯形图和外部输出线路互锁以外,还可以用输入端互锁等,KM2的NC或者NO接入in端

网友BC:
两种互锁才最可靠,最安全。

网友BF(2011-12-17):
机械互锁
图中的互锁触点只是构成了电气互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文中提到的检修时人工手动按下接触器的情况,电气连锁、互锁都解决不了问题,其实要杜绝人的错误操作,只是靠人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可靠的设计,那就是文中的两台接触器除了必要的电气互锁外,必须要有机械互锁装置,就可以避免错误操作、程序错误及接触器触点粘连或铁芯系统卡滞等造成的损失。电气联互锁一般人都能做得到,机械互锁这块很多实际中并没有,好多人忽视了。接触器厂家都由互锁装置出售的。

网友BG(2012-05-06):
外部接触器也要互锁,才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E:
单说最后面一个问题,凡是有能力资格维修的应该都不会同时手动按下KM2-KM3,其余的2个外部互锁问题在常用的电路中都是有需要的,这点相信大部分的设计人员都应该可以注意的到的,另外除了梯形图和外部输出线路互锁以外,还可以用输入端互锁等,KM2的NC或者NO接入in端

不是同时按下两个接触器,而是一个接触器通电动作,另一个用手按。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BH:
嗯!经验之谈。。。记住了。谢谢

网友BI:
检修的时候一般都是停电检修哦!不过廖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BJ(2012-08-18):
软件可靠性相对说比较差特别在控制强电,大电流时比较明显,硬件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AI(2012-09-27):
我们做这种电路一般都会采用具有机械联锁的互锁型接触器,不管怎么按都不可能同时按下两个接触器的,当然除非用锤子敲进去。哈哈。

网友BK:
引用 网友F:
上述的硬件互锁电路在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个漏洞。现场的电气维修人员在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时,可能用手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使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这一操作与接触器的硬件互锁电路无关,如果由此造成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两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同时接通,顶多使熔断器熔断。
好像不会吧?------一般维修人员,不会2个接触器同时按。

呵呵,是的,确实有这个情况,我同事一个电工就是,机器不工作,就是电机没有启动,于是乎他用螺丝刀同时按下2个结果 彭的一声,空开没跳,接触器坏了。一切皆有可能,不过从此以后他懂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