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我们公司是生产马可波罗瓷砖的,现在我们用的是煤气,流量计算仪用的是上海进源XMJ系列的计算仪,差压变送器用的是上海威尔泰的0-500pa的,现在我们已经在用煤气了,但是我们的差压变送器一直显示不稳定,一下0PA甚至-10多PA,一下79多PA,查了很久,依然没能解决问题,现在很急,领导天天催的很紧!望大侠出现,感激不尽,如能QQ交流更好 QQ基本24小时在线 84318670!同僚们 帮帮忙啊!

网友A:
测量气体有波动是正常的,但波动也太大了,由于差压很小,因此应注意:量程的选择要合理,适当加点阻尼试试。差压变送器安装应高于节流件,检查导压管有无泄漏,有无堵塞,有无带水?在导压管的最低端一定要安装排液装置。

网友B:
差压变送器不好用,你换个别的吧,或是好好调调吧

网友C:
进入差压变送器的气管直径有讲究,长度越短越好。
也可能是信号干扰。

网友D:
我们单位窑炉烧的是天然气,差压变送器是alpha的,还行

网友E:
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好些。

网友F:
流量计的直管段够不够

网友G:
500pa量程很小 要注意避免振动 还有就是可以增大阻尼 再就是楼上说的直管段 问题了

网友H:
找厂家服务。
更换进口品牌的仪表

网友I(2010-07-12):
500帕的量程国产都差不多的。量程太小,你要是追求精度只能用进口的。

网友J:
估计是有现场仪表之间有干扰,你不同厂家的所有表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电源,要是这样的话,多数都是有干扰,可以加装个信号隔离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