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10-05-19):
今天遇到一台CO2保护焊机 需要维修 但从未接触过这类机器 所以一时间很难入手。。。长话短说 我把情况给各位师傅说一下
:开机之后,焊钳与工件之间有电流通过 可以看到焊丝发红或是有一点点燃烧 。但问题是不能焊钳与工件之间不能正常起弧 燃烧。 我怀疑整流输出部分可能是有管子坏了,初步检查下 没发现什么问题。。 对于问题所在 以及原理不是很了解 ,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附图:

网友A:
先看一下地线接好没有,送丝机上的电流电压调节电位器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送丝机控制电缆有无短路或开路,都不是的话就是主机的主控板坏了找厂家要以快。

网友B:
这个没弄过,不清楚哦

网友C:
2楼说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清楚就难了

楼主:
2楼的师傅或是各位师傅能把问题解析清楚一下吗 为什么焊接时 焊件有电流通过 但又不能正常起弧 燃烧?

网友D:
有高人指点吗,感觉是不是电流不足导致不能起弧?

网友A:
就是电流不能调节,电流不能调节的原因有很多,你参照我第一次回复的去检查。

网友E:
应该是电流不足导致不能正常起弧!
单焊接的时候,你看下电压和电流指示分别是多少?

楼主:
我开始也认为是电压 电流不够 所以 不能达到焊机起弧的要求 ,但我测量了变压器绕组和整流系统都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那位大师能帮我详细讲解下 这台焊机的工作原理吗 最好能附上原理图

网友F:
根据你所讲的应给是低压变压器有问题,导致输气控制不正常。

楼主:
我也认为是输出的问题  但目前对这套设备的工作原理不够了解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关注!  故障已经排除。

问题出在三相电源进线   其中一相在万能转换开关的触头上存在断路故障,以至于2相输入,输出不够  达不到起弧的条件

网友G:
楼主找到毛病了,我正准备说检查下3相电源进线有没有问题的事, 刚好是那个控制变压器取的电源一相断路了,所以也没有引弧电压和相关控制电压了。

网友H: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要请吃饭哦,O(∩_∩)O~

网友I:
自己解决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表情再三向输入的状态下如果缺的不是控制电源的两相以外的一般不容易发现这就要看你处事是否冷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