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微能变频器的热敏电阻在哪里?温度不高就显示过热停机.

网友A:
热敏电阻在逆变模块附近,安装散热器上.
但是三引线式散热风扇坏掉,也会显示过热停机.
温度检测电路坏掉,也会误报过热故障.

小功率变频器功率模块内部含有热敏电阻检测电路,由模块端子将温度信号馈入CPU.外部电路无热敏电阻和温度检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