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大家好,我想请问下,我想用S7-200控制松下A4伺服 驱动器:MADDT1205

目的:S7-200发送脉冲给驱动器然后让电机转动90度。请问就默认的参数设置的情况下我要设置哪些参数。

只要位置控制,正转就行。

如果能附上S7-200的梯形图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西门子也有一个M235的模块可以做位置控制。

网友B:
修改2号参数,该为0,40号参数,42号参数。邮箱chengxdfl@126.com。 给你发个试机说明

网友A:
S7-200PLC和A4伺服之间的接线,楼主可以自己去找,如:正转信号线,反转信号线,0点信号线,清0信号线,另看要不要READY信号线或是定位完成信号线。基本上是这些,其它是伺服本身要接的线。

网友C:
呵呵,楼主还是问那个热心人要试机说明吧.有了那个说明书.要A4伺服动起来,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