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帮朋友做一个绕布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做过方面的朋友给一点介意。
         一边是绕筒,另一边是两种放布筒,对绕筒的长度要求精度不高,不过张力有要求不得大于3kg.刚才查一下有力矩电机和矢量控制都可以实现。请朋友帮忙分析一下,那种比较好一点。

网友A:
卷绕机看你对绕丝速度的要求,要求高速的还是变频器控制吧,买个变频调速电机,横转矩运行,可以获得很高转速,

网友B:
一般缠绕用的都是力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