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关PLC方面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0-05-19):
第一个图,第一个问题是:m0置位,然后不等plsy指令结束,复位m0,结果是y0要多输出一次,这是为什么呢?(PLC输出类型是继电器输出的)
第二个图,第二个问题是:我看过有关plc的资料,上面讲当状态继电器S不用在步进程序指令里的时候,它就跟辅助继电器是一样的,可以当做辅助继电器M使用,但上面的程序为什么s置位以后,断电再上电,s为什么仍然保持置位状态呢?这个跟辅助继电器就有点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第一个图Y0多动作一次是指发了11个脉冲吗?而不复位则发10个脉冲?
通常情况下,定位命令只需要发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持续置ON
上图是S继电器的相关的问题说明,看仔细点

楼主:
第二个图是FX1N系列的plc ! 为什么s56断电不复位,不跟m0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图是FX1N系列的plc!为什么s56断电不复位,不跟m0一样呢?
S56是EEPROM保持用软元件:
保持用软元件作为非保持用软元件使用时,必须在程序中通过初始脉冲(M8002)对保持用软元件进行清除,可以使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2)彻底清除保持用内存。M8032ON时,将进行电容保持用软元件和EEPROM保持用软元件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