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系统中有3个工作方式相同的设备,它们能独立工作互不影响。该系统大约有40个输出点和25个输入点。

现想用PCI转485的接口卡,用多个Modbus-RTU 的IO模块组成一个通讯总线控制整个系统。

上位机 对IO模块进行数据的读或写。 但不知道如何组织程序架构????????!!!!!!!!!!!!

1---- 3个设备分别用3个子程序来控制,每个子程序里都用到Modbus读写函数,当两个子程序里同时有Modbus读写指令发出时怎样避免总线冲突?

2----输入点部分能不能用Modbus读线圈指令一直轮询各个行程开关是否到位,当需要有输出动作时暂停输入部分的查询,输出动作完成后再继续轮询输入点部分?

3----指令与指令的发送时间间隔是这样计算的,要不要写数据帧效验之类的程序?

4----如果接口卡和IO模块是同一个厂商并提供OPC通讯服务器方式,请问用OPC通讯方式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前面3点问题了???

5----如果用第三方的Modbus动态链接库,要不要考虑总线数据帧收发的冲突和程序校验等问题???

网友A:
弄个组态软件 就解决啦  要不自己写个Vb vc程序也行

楼主:
组态软件不是万能的,组态软件容易被PO解。

网友B(2010-07-17):
轮流采集3个模块的输入量,经逻辑运算,再轮流控制3个模块的输出。modbus本身有校验。通信间隔时间根据实际需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