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电路 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05-19):
不知道怎么粘图,发了个附件。大家帮忙分析下,能用公式分析最好了。D/A是单片机发的电压 A/D是反馈回去的

网友A:
帮楼主把图贴一下:
查到MAX4238资料,再分析电路。

网友B(2010-07-19):
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分析过电路了,今天试试为楼主分析一下:照楼上的贴图,当全电路得电后,同时D/A送出高电平(一定脉宽的脉冲),此时,D/A电平由电阻和电容送至MAX4238的1脚,又由于22uF电容在充电,三极管截止。随着两个1uF电容充电完成,MAX4238的4脚变为高电平、3脚变为低电平,这就使得其1脚的输出反转为低电平,三极管FMMT723导通,Ieb=(3.3-0.7)/1k.此时电流源电流为:(3.3-Uec)/1.2。由于INA2143的5、6脚电压比较达不到反转门限,其9脚输出维持低电平。电流源正常工作。电流源的主动关闭靠A/D输入高电平。而INA2143的作用是当三极管故障(短路)时,使其9脚输出高电平而关闭电流源。不知能使你满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