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能提供的?有的话与我联系

楼主(2010-05-20):
我的联系方式电话076023305747 手机15800131316

网友A:
上面型号不清楚,再照吧!

网友B:
好像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2010-07-21):
四个接线柱中,两个PE线,一个相线,一个中性线。是个什吗东西还真费琢磨。

网友D:
电容啊,滤波或是大电感回路回路并联用来改善功率因素,做无功补偿的.

网友E:
我看着也像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G:
看图不太清楚,是不是过压保护器,起过压保护和避雷保护作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一定不是了。
看接线就知道了!!

网友I:
我的级别太低了
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