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信号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是不是可以我们平常用的交流电看作模拟信号的一种??

网友A:
之前,没想过这问题;但我想:
交流电是电源,其目的是提供能量;而信号的能量,一般是很小的。
所以,两者不好这样谈。
当然,就波形来说,交流电是连续变化的;如果取样后其波形不失真,仍是正弦信号,则应当说是模拟信号。
我的看法,很可能能是错的。

网友B:
把平常用的交流电看作模拟信号的一种,这种说法不严谨。因为信号是用来传递消息或命令的,交流电在其具有传递消息或命令功能的时候才能称为信号,看来只能由用途来决定。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很对,实际上好多东西不是绝对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不能把交流电看作是模拟信号..!

网友E:
????
如果电压降到AD允许范围,不就是一个20ms周期的模拟信号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在其具有传递消息或命令功能的时候才能称为信号。
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不是很正确。正弦波交流电怎么不具有传递消息和命令的功能。
它的一个很简单的作用就是,传递消息给异步电机,命令它旋转。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本身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别。
我记得爱因斯坦曾说过,把1秒时间,细分到10的-47次方后(好像是这个数据),时间都是不连续的。

楼主:
听了大哥们的话,小弟受益匪浅!
其实我就是不理解模拟信号,在网上看了模拟信号的解释后,看到它和平常的交流电很相似,
我就想,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是你给他讲解让他能很容易理解的时候,是不是可是这样说:我们平常的交流电就可以看作是模拟信号的一种!
从各位的回答中我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G(2010-07-29):
很对的,是本来就是模拟的

网友H:
50HZ交流正弦波,幅度小点,当然是模拟信号啊

网友I:
交流电和模拟信号是两个概念,当我们要采集交流电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时,它是模拟信号,当不采集时,交流电只是能源,供给机械设备做功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