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与SGN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0):
GND与SGND有什么区别  还有VCC和VDD

网友A(2010-07-27):
我也见过有同类的事,可是依我想,在某些电路中它们的标号应有所不同,不特别严重,还是把GND当作是接地,VCC当作是接电源吧!

网友B:
我也不懂

网友C:
有懂的能冒个泡露一下么?

网友D:
地有多种
GND---地 一般是电源地
SGND---signal GND  信号地
AGND--ANALOG GND 模拟地
DGND---DIGITAL GND 数字地

之所以分这么多, 是为了在复杂系统中增强抗干扰能力, 这个可以参考电磁兼容方面的资料.

VCC---双极型(BJT)集体管电路的正电源一般标成VCC, 是因为这种晶体管集电极用C表示.
VDD--场效应管(FET)电路的正电源一般标成VDD,是因为这种管子的漏极用D表示.

个人观点,不一定全对.

网友E(2010-10-12):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F(2011-06-30):
基本上按照4楼的说法了,但是如果做简单的板子上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