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请问一下怎样对下载的三菱梯形图进行编辑,谢谢。

网友A:
下载?

一般上载的程序为只读程序,需要在GX软件中将其改为读写模式方可进行编辑。

网友B:
下载后保存在电脑上,可以对保存的文件修改;

网友C:
要修改,那是从PLC读到电脑,这通常叫上载,下载通常是指从电脑到PLC
读上来的程序初始是在“读状态”要通过软件改成“写状态”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