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西门子M440变频器P810和P811,这两个参数怎样理解,位0、位1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使用?请知情者给予答复,谢谢!

网友A:
Bi是位的意思,意指数据位.如16进制数值,共有0-15,16个数据位.
如0011,第一\二数据位为1,第三\四数据位为0.
每个数据位的数据,只有两种形式,0或1.数据内容可以设置,如将原来是0的数据改写为1.如该数据关系到启动/停止方式,改变数据后,便改变了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方式.
M440变频器我用的少,不怎么熟,没用过这两个参数,请用过的师傅现身指点一下吧.

楼主:
谢谢,有问题还要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