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如何堆栈。

楼主(2010-05-20):
求助。我用的是CP1H。程序通过232发送数据。现在问题是同时有多个数据要发送。但每次最多只能发送1组,而且要连续发3遍才能继续发送下一组。比如现在有:D0 D1 D2 D3同时通了。 那我就要D0 D0 D0 ,D1 D1 D1。。这样发出去。小弟现在用的是延时指令实现的。但程序很复杂而且不好调整。想改用堆栈实现。麻烦知道堆栈的高手说说方法。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看不懂了~

堆栈实现的是先入后出的结构,和你发送次数有什么关系?难不成你准备每个寄存器的数据压入堆栈3次?

网友B:
思路问题
你为什么不把D0,1,2,3编一组发送?为什么要发3次?

网友C:
你的一组是指什么啊?三个D0是一组吗?

网友D:
用 OMRON FinsgetWay通訊命令,2600 WORD的數量,隨你發了!你用HOSTLINK是不行的。

网友B:
就他的数据量HOST也行,不明白他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发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