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有一通讯用户外机柜,柜内主要安装的光电转换设备(即将光纤传过来的信号转换为电讯号,再由通讯电缆传输到每个住户)。

因门上机柜联锁设计需要,有人提议用一圆形磁铁,但又有人反对,说磁铁可能会对设备有干扰。

不知谁对谁错?

网友A:
圆形磁铁不要用

网友B:
磁铁当然有干扰了

楼主:
针对上述疑问,我们做了以下实验:

1) 对同一箱数据缆,测试其电气性能,测试四次(原箱不做任何改变测两次、将2个或4个小型圆磁铁放在纸箱上各测一次),测试结果表明:是否放磁铁在纸箱上并不影响测试结果;

2) 对同一箱数据缆,测其电气性能,测3次(原箱1次,将一个大磁铁105*35*4分别放在数据缆圈内及测试仪表上各测1次),测试结果表明:放入大磁铁后等电平远端串音性能变差,衰减及特性阻抗不受影响;

我们分析:在室外机柜内放置的均属于光电转换的设备,进线是光纤,出线是数据缆或对绞线,如果是强磁场可能会受影响,弱磁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