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两台变频器与一台PLC通信,PLC同时发出运行命令,为什么不是两台变频器同时启动的呢?(多为地址1的变频器先启动,地址2的变频器间隔一段时间才会启动)读取频率也是一样,如变频器输出频率原为30上升40,但是在监控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已为40HZ,但是PLC读到的仍然是30,要隔几秒才能读到40。这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吧,我用的双绞通信线,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减小了,但是还没能良好接地。敢问各位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以上原因吗?

网友A:
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变频器端接地,变频器与PLC模拟量信号之间应该加装模拟量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B:
什么PLC,什么变频器。如果是台达的变频器是有可能。

网友C(2011-06-26):
变频器是个较大的干扰源,PLC 与变频器一起工作,必须对PLC 的电源、输入、输出端口进行隔离处理。脉冲信号可以用MHM-02、03系列进行隔离转换处理,差分信号可以用 MHM-06\07 进行隔离互转。 4-20mA 电流信号可以用 MHM-05A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电压信号传输容易受到干扰,最好用MHM-04B 将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 电流信号再用MHM-05A隔离。这样的综合处理可以有效提高PLC 对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