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我单位变频器在电网电压在340v~360V区间(自发电孤网运行)总是显示欠电压故障,整流桥不坏,不同变频器不同时段都显示这一故障现象,但还有变频器可正常运行,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电网电压应该不对其构成绝对影响。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电网供电是有点偏低.但有的变频器适应输入电压范围宽,有的适应范围窄.如三菱适应电压范围较窄,而丹佛斯变频器适应电压范围较宽.这取决于设计者的思路.因而出现有的变频器能正常运行,而有的变频器跳欠压故障了.国产变频器一般有更好的电压适应能力,即设置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较宽.
   但输入电压值或范围一般是可以通过参数调节的,如果电机不是满载,负载比较轻的话,将输入电压的参数值调低一些,变频器不再报欠压故障,长期安全运行也没有问题.
   但如果负载较重,又运行于接近全速的情况下,供电低时易产生堵转故障,就要考虑提升电源电压了.

楼主:
英威腾变频器电压问题
谢谢指教!我厂是英威腾变频器,适应电压应是宽幅电压,现在有的已正常,但原因未找到,还请老师帮助进一步分析。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止一台变频器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你们单位可能有一段时间电压闪动(低于变频器电压最低值)。

网友C:
查看下故障时的直流电压是多少,输入电压低负载重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出现。
可适当调整,直流母线电压,每个变频器应该有个地方可调校直流电压的。
如果变频器使用年限比较久,可看下电解电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