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上图是该模块手册上的编程实例。
可是我按手册介绍,把它装在FX3U-64MR的左侧扩展口上,然后把此模块的+24V端子和PLC的24V端子相连,-24V端子和PLC的0V端子相连,把上图程序写入PLC后,照理在D8060得到2000数值时,V1+和COM1端子之间应该有+10V的电压呀。
可是我无论往D100,和D101输入怎样的数值,实测这个模块的COM端后相应的V+端都为-0.3V左右。且在线监视到D100,D101,D8060,D8261都能看到数值,而实际输出端却总是只有-0.3V的电压,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使用这个适配器时,需要同时使用功能扩展板,有没有连上?

楼主:
有了fumz78版主的提示,我重新重头到尾地看了这个《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才了解到原来这个FX3U-4DA-ADP手册上称之为版主所说的特殊适配器,而这个适配器跟PLC通讯时需要FX3U-**-BD功能扩展板(也就是可以是FX3U-422-BD板,也可以是FX3U-485-BD板等),呵呵,刚上手时把这个FX3U-4DA-ADP适配器往PLC右侧一插,就以为通讯端口就已连上,现在才发现PLC里面的通讯接口跟FX3U-4DA-ADP适配器的通讯接口的位置完全不在一处,我根本就是在瞎插。
所以我就又买了块FX3U-422-BD功能扩展板,既解决了跟这个FX3U-4DA-ADP适配器的通讯接口问题,也同时多了一个422通讯接口,这样一来加上PLC原有的422通讯接口,总共有两个422通讯接口了,可以同时跟两个触摸屏通讯了。
谢谢fumz78版主的提示哦。

网友B:
如果不缺通讯口,你完全没必要买FX3U-422-BD这个带通讯口的扩展板,只需要FX3U-CNV-BD普通扩展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