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不知为什么按加速键有时频率上升至73hz,上限频率设至43的,控制方法为面板控制

网友A:
许多的变频器,对于给定运行的上限频率,有许多的限制环节。这个确实需要具体型号具体对待。因为各个品牌的设计者采用的技术路线不同,所以操作方法、形式、技术风格都不同。以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为例,它的最高运行频率限制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建电机模型的快速调试参数中的最高频率,另外一个是规格化给定输入参数。两个都要设置好以后,就可以将给定的参数与实际的参数一致了。

楼主:
森兰SB12的,

楼主:
用在风机上,75kw的变频器频率上升至73hz时面板电流显示103a

楼主:
不知是否干扰引起,面板控制线有15m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干扰引起,面板控制线有15m长
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与主板的电缆连线,一般不要超过2米,一般他们都是并行口的,特点是速度快,抗扰性差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
初始化,重新设参数。仔细研究一下,多问问供应商,怎么用。他们应该比你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