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请教各位高人 高速比较表格指令 例如 DHSZ D200 K5 C235 M8130 这条指令的表格数据时怎样制作呢

是不是运用MOV指令把相应数据先设定好 然后指令再利用那些数据寄存器
我的理解:
                M8000--------------MOVP K50 D200
                         ---------------MOVP K0 D201
                         ---------------MOVP H0 D202
                        ----------------MOVP K1 D203
                        下面数据寄存器设计同上方法
                       ---------------C235 K999
                      ----------------DHSZ D200 K5 C235 M8130

请问我的表格数据这样设置对吗 如果错误 请指正解析

谢谢指教

网友A:
区间比较,要用什么表格?
DHSZ是32位的,D200就会自动占用D201,可以用个DMOV传送到D200中就可以
C235中的数值是高速计数的当前值,不用再特意去赋值
C235的当前值和 D200(D201)与K5这个区间比较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  你说的方法我知道 我说的那种表格比较指令 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它说的M8130是一个特殊寄存器  这个指令需要预先设定一个表格 然后用记录的计数器数据来执行相应的输出 所以我想问下那个表格式怎样设计的